板载声卡无声

楼主(2010-05-10):
昨天,我的jw848P主板板载声卡不响了,刚开始时声音变得很小,最后就无声了,请高手看下怎么回事,该怎么修理

网友:
拿个好的耳机试下,(声音设置你会调吧),调大小后不行就把声卡驱动删除后再重装驱动。或查下病毒。再不行就加个独立声卡啦!

网友: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请查硬件的电压和信号部分

网友:
可以检测一下跳线问题.

网友:
把声卡芯片跟前的那两个电容换了。

网友:
···你重装下驱动试试,另外系统里的声音大小是不是关了不行的话看看BIOS

网友:
拿去维修站维修吧,别小事弄出大事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