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问题

楼主(2010-05-10):
一台ACER AL1706显示器拿来是黑屏,开关灯一闪一闪的,打开后发现电源部分有几只电容爆了,换后显示器可能点亮,接上机子一试OK,但边缘部分有花屏,其它都可以,整个屏幕只是边缘有,中间部分都很好,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重接一下没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电容鼓包的,从新插一下屏线

网友:
上图看看,凭空想不出来,小脑不发达!这种情况一半屏幕没事,有事也是人为整出来的

网友:
把屏线清洁一下,在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