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M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10):
机器为摔过的,插可调电源,待机没有。拆机,检查开关处没电压

测PU6403的3脚正常有3VAO产生,飞线到开关SW6,按开关触发,但到0.3左右掉电,测PS51020不工作

检查VSUS_ON,触发后只有0.2.不正常,插U21供电都正常,但,当万用表打20V档测1脚电压时,有3v,此时不按开关也触发。但电流跳变。3 5V电感的电压也不正常,一直跳变。

是不是U21坏了,手上没该IC换

网友:
+3VAO 不是它产生的吧 是+5VA 通过一个五脚的东东转变的

网友:
先量下主板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思路可否改下,飞线的目的是快速判断故障。飞线不行的时候,你就应该跑线路,看看sw6为什么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 是不是你的飞线不对啊

网友:
量南桥附近的电容,发现短路了。但由于这个板子太大了,而且BGA台不好做,主板的动太小,卡扣卡不住,暂时板子搁置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