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花屏

楼主(2010-05-10):
有时候大花,有时候开机正常,一会儿就花了,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
不知道下一步该测什么。
求。

网友:
重做显卡 不行更换个撒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花屏比一定是显卡的问题,但可先用好的显卡替换来是是,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哦!!!我遇到过的

网友:
拆机做显卡试试

网友:
做显卡啊 呵呵

网友:
加焊下显存先。。

网友:
你看一下是集成还是  不集成           花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