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5-10):
IBMT40客户,给别人修过,人家没修好,主板动的地方不多,南桥看的不舒服,就取下了,把机器清理一边,现在量主板TB57-16V正常,59脚无3V。说明TB自身都没复位。但翘起可以量到3V. 54脚有4.5V左右电压。先针对TB不复位来修,可是我换了PMH4,还是以样,量主板无短路,有次加压了主板,发现电压出来了,3M5M1.2M.1.8都是正常的,可是重新插拔电源有没有了,TB59又不复位了。请问如果我把与59脚相连的多断开,加电可以吗,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不稳定!

网友:
电源模块都不要翘开通电

网友:
不会烧东西的,可以一路一路的断开侧,再就是R413测一下阻止如果阻值增大的话也不行,55脚电压是否低于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