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n15235定在主板画面

楼主(2010-05-10):
我是新手麻烦大家帮看看我的办是怎么回事  主板是富士通的n15235单桥的那种 开机就显示主板画面顶死不动了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时手一摸电源芯片就死机 换了也一样  bios也刷过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大家帮帮忙  感觉!!!

网友:
写错了  未解决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手一摸电源芯片就死机”
加焊过电源芯片没有
先排除这个芯片空焊的可能

在查查PS2部分

网友:
LZ   说的是那个电管啊

网友:
电源芯片我换了  还是一样  我新手望多指点

网友:
电源芯片6566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谁有bios的资料发个呀

网友:
你先查查PS/2电路是否正常 键盘能用的话 BIOS应该没事 你换个电源  U  内存  在看看内存和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保证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