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刷新频率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0):
一台cm1772pf显示器为包与行管损坏,更换后能显示,但刷新频率不能调,只能在60hz;主机显卡没有问题,用另外的显示器试是好的;
已更换了二次电源滤波电容与s校正电容,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下面该如何修?谢谢!

网友:
高手,高手,快点来吧

网友:
"刷新频率不能调,只能在60hz"是什么意思,你在主机上改变了刷新率后,显示器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网友:
怎么个不能用??是黑屏还是怎么? 上刷新率后二次电源多少?这些参数你得告诉一下。。思路还是集中在二次电源和效正电路上。。是不是二次电源过高保护。。还是效正电路没工作或切换不正常。。或者逆程电容容量降低等。。。

网友:
电脑主机这边将刷新频率75hz,显示器这边画面还是很闪,用显示器这边的参数查寻,还是在60hz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