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复位针连接南桥附近的排阻问题

楼主(2010-05-10):
今天无聊跑一下复位针的连接线路,一针接地(还连接南桥芯片)而另一针连接到南桥旁边的822排阻,一般排阻都是8脚的。但是复位针只连接到排阻的其中一个脚。而另外三个脚对于复位针都是有阻值的。测量822排阻的阻值有8200欧8100欧等。另一边经过些电阻连接到HCT14门电路。我的问题就是:一个排阻的阻值怎么会有二个,而且复位针就连接其中一脚(不是一边的四个脚)。我新手。多多指教。

谢谢技术组,明白了。是多个电阻连接在一起, 822排阻 其实是 4个822电阻。

网友:
排阻不是一个电阻啦! 是多个电阻连接在一起, 822排阻 其实是 4个822电阻 并排在一起的 所以你测得复位真其实是连到1个排阻!如果连到4个那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