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5-10):
显卡是G86-630-A2的  以前显卡做过BGA  这次来了问题是黑屏  显卡做了一遍有时能进有时死机  进WENPE蓝屏  然后换了一 个同型号的显卡   还是那样 一进系统蓝屏   各位有修过这种机器的提点意见  谢了

网友:
这个之前好像有人提过,做显卡的时侯是不是把COMS电池拿了,改下BIOS里的硬盘模式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如果是换过新显卡、最好再升级一下BIOS程序不然也会不稳定

网友:
蓝屏最首先考虑的是换内存试试吧!这应该是常识了。

网友:
还原BIOS 看看。不行刷BIOS 。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没改啊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做完显卡蓝屏。。。这一般都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保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