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开机到一半突然死机,主板损坏。

楼主(2010-05-10):
精英945主板开机到一半突然死机,主板损坏.
死机后CPU供电部分严重发热。怀凝U以损坏。现在主板无法点亮,假U也不行电源自保。不上U的情况下测了如图数据。请帮忙参考一下。还有T60N03RG能用干什么代换。除了这个之外还什么可能损坏的,U损坏的可能性有多大?谢谢!!!!
图片上看不清的话请麻烦下载一下。

网友:
标的是什么没看清楚

上电保护的话,好好检查供电电路吧

U没那么容易烧坏的,因为你没说清楚,估计是CPU的场管有短路的啦
拆掉场管看还有短路不??

网友:
你在图上标注的看不清楚
CPU坏没有坏自己找张班子试试就知道了
这里只讨论板子还没有坏,怎么修!

首先不上电测量CPU供电输出处的电感的电阻,看下管或者北桥是否短路】
再亮12V电感与COPU供电输出处的电感,看上管是否短路

至于60N03的代换,不是很严格的,用稍微大点的代换即可。如70N03  75N03 85N03等

网友:
下载了也看不清,保护一般有短路点

网友:
先看MOS管是否有击穿的,再试驱动IC和主IC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
把MOS管和电源IC焊下来,再测测12V供电是否短路吧.

网友:
INTELCPU不容易坏,检查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