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5-10):
客户一19伏3.42安的适配器不能用,用表量的瞬间有19伏,立马就变成0了,或者0.23,请问各位大侠有的修吗,大概是么元件引起的故障?没拆过,知道这个过程很艰辛。

网友:
你换一个   会不会是适配器的问题呢              你用一下电流表  看他的会不会是瞬间电流

网友:
电压不稳定,适配器坏了。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吧  好多情况都是输出电容漏电

网友:
用锯条拆开上个图片,大家来帮你分析

网友:
好的,今天没时间,明天有时间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