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 两边黑了 有图 一按开关亮了马上熄了 求解决

楼主(2010-05-10):
三星 943nw 两边黑了 有图  一按开关亮了马上熄了 求解决

有一台机,他说在家不行,拿来我处,插上电源,一切正常,拿了条电源线走。回家路上,拿着液晶托,不小时跌了在地上。有故障:如图,一按开关亮一下,马上熄了,指示灯是长亮的。再按一下开关把液晶关了,再开,又亮一下,又关了,半秒钟左右吧。
已更换电源板,故障依旧。测灯管,四条中有一条不亮。

求解:有得修不?有修的价值不?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屏摔坏了吧?

网友:
最好把灯管全换好。应该就没事了。你要让它全灯而且灯管与线的接口处要处理好。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外接灯管看会不会黑

网友:
四条中有一条不亮
灯管都摔坏一根了,当然会高压保护了
查看一下灯管的老化情况,先换两根(跟断掉的那根一组的一起换掉),实在不行换四根
两边黑是因为设置成了4:3的模式 在菜单里设置成宽屏模式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不会黑。。不会黑后,把分辨率调好,两边的黑边没有了,按AUTO不行,不能自己调,测试的电脑是1024 768的。调好后正常。

不过用一条灯管,确实很暗,看来是灯管坏了,有保护了。。要拿去别人换,自己不会换,觉得换灯管很麻烦。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明基明基 G900HD,也是摔了一下,屏幕没事,开关无效,一拆开,妈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断了,应该说中间裂开了

网友:
看看灯管没有没问题,如果没问题,肯定是驱动板的事了,屏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灯管摔破了,要换灯管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你都说了4条灯光3条亮了
那就换灯管呗
灯管摔坏了一条

网友:
绝对是有一条灯管被摔坏在里面了

网友:
那就换灯管吧。摔过的机子灯管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感觉 4:3 键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最好把灯管坏的那条换了就OK了。还不行的话,就全换了。呵呵。

网友:
换灯管把 要不会换的话把他改成两灯的用 一样用就是暗一点 改下电路就可以

网友:
把坏的那一组全换了吧    保险  但我搞不懂它为什么没高压保护呢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以以休阿 只要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已更换电源板,故障依旧。测灯管,四条中有一条不亮
你自己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一根灯管不亮所以保护了

网友:
已更换电源板,故障依旧。测灯管,四条中有一条不亮。
楼言自己不是说的很明白了吗。。。四条中有一条不亮,说明这条灯管已经摔断了。。。。

网友:
对,把灯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先换灯管再说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换灯管吧~!要相信自己哦!

网友:
不要灌水啊

网友:
全灯管全换,如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到底就是换灯管90%可以解决

网友:
这家伙太牛了 一样一样的换吧 呵呵

网友:
灯管有坏一跟,保护了。。。最好把灯管全不换掉。。。

网友:
楼主的电脑桌面不赖 网上能下到吗?

网友:
明显就是灯管坏了,两边有黑边是普屏和宽屏问题,可以调的,换灯管就行了,一支灯管的成本用不了5块钱,就看人家收你多少人工费了

网友:
换灯管调4:3

网友:
灯管坏了吧,先外接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