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硬盘坏道

楼主(2010-05-10):
如何屏蔽硬盘坏道

网友:
一般是用软件自动修复或屏蔽

不然扫描出坏道的位置记录好了

然后进行分区,把坏的分成一块分区不要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方法是,先用效率源软件扫描出坏道位置,然后用PQ将此部分隐藏。

网友:
用专业软件效率圆或PC3000

网友:
mhdd 用erase命令割了有用吗??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业余的办法,治标不治本
专业的方法是模仿工厂的方法,把硬盘盘片上的缺陷扇区加入到工厂缺陷表,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网友:
mhdd不管用。

网友:
那楼上2位教下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屏磁头要用PC3000,一般的坏道完全可以用MHDD修好。

网友:
找到坏的柱面,屏蔽掉。

网友:
弄起来有点麻烦不

网友:
同意2楼和六楼的说法,很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