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与屏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0-05-10):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通用驱动板与屏该如何连接?file:///d:/1.bmpfile:///d:/2.jpg

网友:
图片没上呢!是什么样的屏?

网友:
不是都有那种屏线吗,插上就得

网友:
还没上转到

网友:


网友:
我是个新手这种屏我还没有接过,请指教,谢了。

网友:
我晕!如果你说一条条接就免了! 现在都有通用板的屏线卖!主要你分清是单双6 单双8就行了

网友:
最基本你提供下你的屏型号上来,最好给个屏接口的图盘

网友:
我还以为可以红,蓝,绿。的高位与低位还时钟,供电(VDD)。地。这些上就行了。不知道这样行得通吗?

网友:
屏的型号是LM151X2 (C2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潜水潜得好好的都给你逼出水面了

网友:
这种屏改驱动板需要TTL那种驱动板,然后再弄快屏的转接板,这种转接板在淘宝有卖。

网友:
原来是卡扣的,实在不行就去淘个转接口吧,你一根根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