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花屏怎么修啊

楼主(2010-05-10):
请问显卡花屏怎么修

网友:
显卡维修区去看看维修实例吧!

网友:
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是显卡芯片虚焊  用BGA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坏 也会花屏

网友:
花屏,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主芯片脱焊,第二个是显存有问题,你可以在试机的过程中,用风枪吹一吹主芯片,吹热后在试,如果好了,那就是脱焊了,如果不行的话就全面性的清洗,然后烤干在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懂维修,你有这个爱好和打算可以去学习
请楼主以后不要发类似的问题,如何修的。。。。,首先自己懂维修或正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针对故障提出来,我们会为你解答的

网友:
做BGA看看吧  要是还花或者更严重那就是显存坏了 不用修了 我那里有一堆这样修不了的

网友:
没有查出故障点,做再多遍的BGA也是无用功

网友:
我碰到的多数是显存的问题,就是判断是那块就难点了

网友:
BGA加焊,不行测显存,就这两重大的情况

网友:
要是主板显卡 可以用吹风枪  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现在有没有明白自己的问题呢

网友:
花屏也有区分。。如果是象马赛克那样的花。。应该是显存。。
如果是布条那样的花。。应该是核心虚焊了。。做下BGA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模糊?

花屏分为多种现象,例如DOS下不花屏,OS下花屏,

横条花屏,竖条花屏,马赛克花屏,拖尾花屏。拉丝花屏,

水波纹等。

不描述清楚故障现象很难给你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网友(2010-06-18):
显卡有没有虚焊,要没有就是显卡坏了,换了看看吧。

网友:
请问用热风枪可以做BGA吗  还是必须用专用的BGA返修台啊

网友(2010-11-08):
我也有块,但是不会修,特地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