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声音图标问题

楼主(2010-05-10):
各位好,今天我碰一台电脑,声音正常.系统都正常.但是唯独右下角有个喇叭图标出不来.按理说到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
把音量控制图标放入任务栏前面的勾勾上就会正常..
但是这电脑问题就出在这.只要鼠一点勾就会出现

好像是被不小心删除了什么东西.请问这东西怎么恢复呢,有碰到过的说下谢谢!!!!

网友:
从装声卡驱动吧!如果不行,这有从做系统

网友:
声卡驱动做过.声音也正常,只有这图标不能出来..因为客户就是不想重做系统,所以才拿到我这来的.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了

网友:
音量控制程序叫:sndvol32.exe ,去别的电脑拷一个过来,路径为:c:\windows\system32

网友:
就是拷个这个文件来复制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吗?

那我试试.去拷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这方法很 好用,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