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0-05-10):
我的电脑开机不显示,发出长声报警信号,我拆开机箱,换一条新的内存,还是不行。显卡,网卡都是独立的,风扇转几秒又重启,用测试卡测试显示39,是不是主板短路哦...!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时反复重启吗?如果不插内存不重启,重点查内存供电部份。

网友:
主板是什么牌子,如INTEL的主板刷下BIOS,可以解决问题,不是维修人员拿到维修部去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主机CPU坏了,一直报警的

网友:
问题表述的不清楚啊 什么主板 诊断卡是直接39还是怎么样 还有你尝试做过哪些维修

网友:
用无水酒精洗内在槽,再用橡皮擦内在条,然后再装上去看看,应该是内在造成的

网友:
是触发是就39还是跑码到39的?楼主有没有查过内存供电?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电路,有时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CPU坏也有可能,但CPU坏的极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