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怪病精英661FX-M7主板775针不开机

楼主(2010-05-10):
TCL想品牌台式机,有块865主板SIS芯片组的,上775针CPU,一代内存,这片主板检测到主板各个工作电压正常,复位排针有复位信号,CPU电压,内存电压,南北桥电压都正常,时钟IC也正常,就是不开机,上CPU,测试卡是跑00,一步都不跑。像这样的情况故障之前也遇到不少,解决方案都比较难找,目前这块主板是任何工作电压和信号都正常,连CPU座的AD线信号也打过了,也正常,也挤压了CPU座,就是不跑CPU,我们也拿了几个CPU试过了,都是这样,。哪位高手有没有方法帮忙解决下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一般的像这样的先把CPU拿下来好好的擦擦,那个东西也是会氧化的,像这样的这一个月来我都是第二次遇到了

网友:
CPU座都清洗了,CPU也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BIOS刷了吗?865SIS板,我最常见的就是U座或是北桥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