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不加电。

楼主(2010-05-10):
昨天接的三星932GW机器。故障是加电不亮。拆开后测得电源板上的5伏和15伏都很低,只有0.5伏左右。追线发现通过450伏大大电容后。有5伏电压。再经过TF101变压器后就只有很有0.5伏多了。因手头没有这个变压器。所以无法更换。请问高手是不是这个变压器OVER了?

此机已修复

网友:
怎么高手都潜水了?

网友:
变压器那会坏? 电源IC 是0565R吧? 换了它

网友:
追线发现通过450伏大大电容后。有5伏电压。
大大电容两端有300V左右电压没有?这个追线路很容易的。

网友:
不知所云,哎!建议你查查450v电容前面的电路,我感觉更像断路,有5v电压不代表前面的电路没问题

网友:
这个450伏是交流的。

网友:
3# 问风 05655在哪里啊?怎么找不到?

网友:
上个图片来,我教你修

网友:
这个不需要高手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电源板上的5伏和15伏如果没有,那电源没有起振,查保险是否完好,滤波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电压,电源芯片和开关管是否损坏,启动电阻和持续供电二极管是否开路等

网友:
楼主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电容是否有电?一般变压器是很不容易坏的东西
常坏的一般有 开关管 电源IC  二极管

网友:
三星的很好修的,0465R和保护二极管坏得多

网友:
一修板的确好修。

网友:
首先要明确 是热电部分问题还是后级电路问题  你这么一问 还得我们回问你千百遍  所以以后还是多看看别人怎么问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好呢,自己要先搞清楚基本的原理才好办呀,主要的原理和电子基础不会叫我们怎么教你呢?

网友:
要想搞维修,必须从基础知识学起

网友:
我不是高手  但是提醒你一下  变压器可以测

网友:
变压器用二极管档测试一下,线都是一对一对的,都通就没有问题,变压器很少坏,400V电容两脚有没有300V的电压,再一步一步的找后面,电源管理坏的比较多,431有时候也会坏

网友:
电源IC坏的多

网友:
先测大电容有没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有点,就说明电容前面的点了是好的,没电先修电容前面的电路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答。问题终于解决。原来是D2SB80导致的。更换后解决。烤机一天没问题。到此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