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0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5-10):
一块ABIT-KV8主板顾客清理灰尘后 开机不显 排除显卡后上测试卡跑D0怀疑内存和CPU.BIOS.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二话不说刷BIOS后装上以为好了, 开机还跑D0有点纳闷了,想了下是不是没有刷好 上编程器效检了下 正常装芯片时无意中看到BIOS底座一个触片上有点白色物不管什么清理了再说, 完毕后装芯片 开机滴一声通过  看来以后维修中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DO一般情况下都是内存未通过。大多可以查看DIMM插槽灰尘,清理后如无效果,换内存试试。有些情况是内存金角脏或是内存本身不稳定。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