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P5WD2 PREMIUM

楼主(2010-05-10):
客户送来修的一片板,开机后出现以下字样
No keyboard detected
Cmos  chen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6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基本意思是USB过流,15秒后系统关机,
这种问题以前也解决过,论坛也有很多解决的贴子,但这片板我没法了,所以求救
各位高人
排除情况如下:
BIOS已刷,
整板USB提供电压没有用跳线,而是直接用保险已量没有问题,USB信
号也已量过没有问题,提供给USB的电压是+5SB
南桥已换,
网卡、声卡、1394全拆
电已放过,电池有电
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no keyboard detected 检测不到键盘,需要检查键盘接口是否正常
CMOS checksam bad是 CMOS 丢失记忆了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检测到 USB 设备电流过载状态,USB线路漏电短路
换个BIOS芯片重刷试试

网友:
no keyboard detected是因为键盘没插,我试过插上就没有了。
CMOS checksam bad是因为电池放过电,
BIOS芯片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可以按照USB电路有问题来维修,你先开机检测所有USB接口供电是不是有5V.如果都正常检测所有USB的+ -数据信号对地组织是否正常。一般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2010-06-24):
检查下华硕机箱检测跳线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