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做BGA之时。芯片拿下来。需要怎么检测下吗?

楼主(2010-05-10):
比如测下对地。
芯片

网友:
如果PCB板没有短路,GPU拆下来测核心对地应该在150以上,显存应该在60--100
还有几项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能具体点么?
技术小组

网友:
核心对地。那核心是哪个位置?

网友:
很多显卡GPU背面(就是核芯正对面)有好多电阻,电容,电感。测电容(体积大的那种)如有短路,要考虑核芯有问题。核芯取下后,如桥面有电容,直接测电容。如无电容,将正面焊盘上的锡清理干净,找到地,然后测各点如有直通的(地除外),要考虑GPU坏。

网友:
测量GPU上面的电容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功耗越大的卡芯片阻值越小,最小的只有1欧姆!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每款显卡方案不同,电压点也就不同,所以不好说,你上图片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