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d2-vm 无cpu供电

楼主(2010-05-10):
查上管G极没电压  ,下管G极12V  ,VTT-1.2V有,用的核心供电IC上写着bd-ab c15 ,这是什么芯片?没遇到过的。google没查到,谁有它的资料?

网友:
数数是多少只引脚的
应该是RT9605

网友:
的确是rt9605,多谢小组成员啊。

网友:
这就解决了吗。。。太快了吧

网友:
LZ怎么不说明白啊,难道就是那个RT9605坏了吗

网友:
呵.是那种新型IC..方形四边都有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