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打印机灯全不闪

楼主(2010-05-10):
打印机型号是LQ-660K , 我把主板看了下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把针头拆下 灯还是全闪,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这问题但是没解决到问题。 现在有碰到了。 请教前辈指点一二  小弟感激不敬   , 谢谢!

网友:
当然了,你把针头取下来,就认不到针头,所以就全闪了,如果安上也一样的话,估计是没有认到打印头,换个打印头试一下,不过得先检测原打印头有没有线圈坏,如果有就要先看一下主板有没有针驱动管烧坏,如果没有那换一个新头试一下,一般可能是打印头,头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