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compaq evo n6ioc 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0-05-10):
今修一款老compaq evo n610c 笔记本 原来的毛病是不加电 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用新的更换后(maxi1632eai和max1715) 可以加电,自检也过了,到进系统是就掉电,卡一声重启,哎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光盘引导winpe也是一样 ,但在光盘引导界面没事。。。。。

2101.5.16 原来使用电流表测试的 可能是电流表不稳定造成 或是电流开的太低,用原机的电源适配器,故障消失,可以正常使用...
(我修本也修mp3mp4,经常调电流表电流,有可能回使电流过底,测本的时候电压是正常,但电流过低),,希望大家也能注意这个地方...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重做下南桥试试 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类故障 给一个高手做未必能成功解决 似乎是过于难为你了 查查供电的各个电感是不是有虚焊 sb?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给南桥供电的那一块, 查一下

网友:
en   楼上说的对啊   这样的机子太难修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在内存 北桥 显卡这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上南桥  能干的 都要被你干完了

网友:
是显卡或是北桥,都 能进系统了,个人看法

网友:
你换的那2个IC上的MOS管是否有老化呀,供电不足是不是也有可能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这机器,问题是不定时掉电,原故障是开机不显,2.5V只有1.几

网友:
应该是北桥或者是显卡之类的

网友:
电源板仔细看看

网友:
重做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