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按开机后 开机按键指示灯一直在闪 不触发

楼主(2010-05-10):
接了台二修机 海尔W66 开机待机0.05 按开机按键 一触发电流上到0.09 后又掉0.05 按键上面的指示灯就一直闪个不停了 拆机发现屏线接口处旁边的一个16脚IC PU22 烧了个很浅的洞洞 芯片型号是ISL6269 重新装上IC 补好线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更换了EC也不行  这机就查处待机5V 3V 的电感 其他的电压查不出来  版号是S210  没有办法了 向基地的高手请教

网友:
待机条件是否具备 rsmrst是否正常送的sb slp信号是否发出

网友:
芯片上烧了个洞,你要查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烧坏

网友:
建议看看EC的外围电路 和各组供电

网友:
仔细一点,可能那里还短起路得。

网友:
大哥,我手头也是这个板号,还是二修的本,晕啊,也是待机0。05A 按开机没反应,晕得很,你帮我看一下你的机子IO用的是什么蕊片,咱图纸上好像是用PC97551和87591都行,我现在上的是97551。

网友:
帮我在看一下C464 R376 R410你哪有没有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现在都还在住院

网友:
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不过二修,你这块板子是经常坏显卡的,是不是被吹爆了?

网友:
都忘记回复你们了 这机已经放弃了  客人不更换主板 已取走 多谢兄弟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