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全屏出现五颜六色竖条

楼主(2010-05-10):
显示器半个月没用,开机能进系统,听到有开机声音,但出现的却是整屏的竖条,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用鼠标点有反应,因为颜色在变动,请问这是那个地方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
首先换个电脑主机试试,如果问题依旧,有可能显示器内部排线松脱或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如果依旧,,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可是驱动板的MCU程序丢失。。也有可能是三级驱动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排除)- 显示器排线(排除)- 液晶驱动板

网友:
先换个显卡吧

网友:
屏插座和屏排線接觸不良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故障,是屏驱动电路,没修好,等于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出问题了,可以加焊试一下,还有可能是驱动板排线松动。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故障,是屏驱动电路,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2014-12-16):
没人说说维修方法

网友:
先确定是显卡还是显示器问题才能修呀。

网友:
1.有显示屏的条件下,替换下试试看
2.VGA连接线换一根试试看
3.显卡

网友:
應該是屏壞了吧.

网友:
肯定是显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