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43nw改高压板,脚怎么接

楼主(2010-05-10):
黄线,是接12V。黑线接地。红线是,接S/W。吗,求教

网友:
改来干嘛?直接整块换或者换线圈

网友:
红线12V,电解电容负极所连的接地,剩下的一条线接S/W

网友:
红线接12V ,黑线接地,黄线接S/W

网友:
这个高压线圈好像比较容易短路。。今天修道个。

网友:
红线接12伏 黑线接地  黄线也就是控制线  用万能表量出电源开关3‘3伏供电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嗯,谢谢
红线12V,黑接地。黄线接高压灯开关。

我己搞定了。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