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CPU供电12V短路

楼主(2010-05-10):
华硕P4P800SE   只插24针的供电 CPU风扇可以转   插上 4PIN的 供电CPU风扇动一下就不动,测得是  4PIN的 黄12V短路,请问这个方向会与哪些元件有关? 如何排查?

网友:
供电上下管

网友:
如果黄12V直接对地
应该是上管和下管同时挂了

可以先测试所有CPU供电管的G极电阻,如果对地或和D S短,那这只场管挂了
如果这种方法测不出来
只有取下管子一个一个的量了

网友:
现在 4PIN 的12V 短路是解决了。 但只要接上4PIN的供电开机 。CPU风扇只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如果不接这个4pin开机,那CPU风扇就转了。没什么不对,

     真头痛

网友:
先要确定CPU供电处是否短路
可以测量一下电感处的电阻来判断
一般常见于此处短路,引起保护性的断电
要注意一下,如果场管是L1010,那怎么测都是短路的,需要把电感断开来测试

网友:
测CPU供电下管应该被击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