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灯改成2灯 屏幕暗 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有个19寸的明基 液晶 坏了一个灯管  我没有换灯管(危险大 ,技术不行),,用了一个2口的高压条代换
现在屏幕的下面 比 上面 亮,,如何办啊????仔细看的有的时候 亮度 还闪

网友:
还是把全部灯管换了吧,闪烁说明那只灯管也快要坏了

网友:
没有别的 其他办法了么???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2灯一定比4灯的暗,

网友:
关键是 换灯管 危险太大了,而且 费用高,,客户 不干啊,,为什么都是用一个灯管 上面 却没有下面 亮呢

网友:
你应该就是那个客户了。。。2灯跟4灯。。。19的如果两灯能带起厂家不会做四灯。。就这么简单。。。

网友:
高压板芯片什么型号的,可以把芯片的保护电路去掉试试。

网友:
这样的最好不要修,用不了多长时间会返修的!

网友:
至于亮度不一样,应该是倒光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灯管有问题吧,4灯改双灯我改过N多都没遇见楼主说的这问题,只不过显示效果没以前亮~~其他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