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周记,各位大大发表下看法

楼主(2010-05-10):
主板型号:SF2/648D
触发正常,不装CPU检测:
1.测试卡reset长亮
(故障为不复位.一般情况下插检测卡,RESET灯常亮或不亮为不复位;主板工作流程是
先电压 再时钟 后复位。也就是说电压正常 时钟才开始工作 电压时钟都正常 才会有复位)
2.cpu无供电(上下管之间电压为0)
3.1117输出电压为2.6V(低吗)

括号里是在网上找到的解释,对吗?附上CPU供电部分电压测量结果图

不放CPU的时候这中电压情况对吗?
然后该做什么了?(初学维修,请勿见笑)

网友:
没CPU当然没输出~上假负载测下各个管的电压

网友:
谢谢指点,学习了,原来 得装上CPU,场管才会有电压输出。我没有假负载,直接装了个CD2.4的。
电压输出为1.35V
检测卡跑00

网友:
00是CPU没有工作看看是不是3.3V短路了。时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