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技嘉848主板 键鼠问题

楼主(2010-05-10):
今天搞了一片技嘉478针的主板 通电测试 键盘鼠标不会来 鼠标灯一直亮 键盘灯在通电的瞬间闪一下 鼠标键盘反过来插键盘可以用 但鼠标不会来 换过排阻 主板好的 可以进系统 请大侠们帮帮忙 是IO坏了吗 手头上现在没这种IO
主板
技嘉

网友:
1#数据线,4#供电,5#时钟,如果有异常,查排容,还有电感。再不行就换IO

网友:
楼上的脚位说得好像不对?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我的方法是换822 820 排阻。把电容去掉不要了,全部正常

网友:
PS/2 键盘接口为 6 针
1 DATA (Key Data)
2 n/c (Not connected)
3 GND
4 VCC (+5 VDC)
5 CLK (Clock)
6 n/c (Not connected)
键盘接口为 5 针
PC 键盘接口的引脚定义
1 CLK
2 DATA
3 n/c
4 GND
5 VCC (+5 VDC)

网友:
对不起,的确是错了。1:数据,4:供电,5:时钟
4 2 1 3
6 5
多谢纠正出来,希望没给楼主带来麻烦.....

网友:
打他们的阻值;1:数据可能在500多,4:供电打电压5V,5:时钟好像没有多久修过。。

网友:
如果DATA和CLK正常,供电也正常(跳线正确) 接口没有坏掉的情况下建议先刷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