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花花的问下是显卡,屏幕还是屏线

楼主(2010-05-10):
今天早上起来,我的笔记本一直蓝屏后重启,以为系统问题想重装了事,哪知道刚要重装,在开机的时候,笔记本屏幕出现一竖一竖的花花绿绿的,有红色,蓝色绿色黑色,也有灰色的,五颜六色的颜色都有,还有红屏,现在一开机还会绿屏,这是屏问题吗,求助,重做显卡得与解决,谢谢技术服务小组的帮忙,论坛有你们感觉更好了

网友:
你就这样子说,谁能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接外接看花不花呀。。

网友:
按你说的,装系统之前出现蓝屏重启,重新安装系统后花屏。
1:外接显示器看一下(确定是屏模组部分,还是主板部分)
2:插拔内存了,更换内存试一下。
3:北桥或是显卡不良(找维修员修理一下)

网友:
显卡 或者驱动的可能性打

网友:
前面先不管怎么样  先进系统看下花布花  内存拔下来擦一擦  不行的话  就得查显卡了   对了先外接试试

网友:
我还没装系统,刚要装而已,外接的话切换不了,内存换过了故障依旧,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