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lwd跑38 37

楼主(2010-05-10):
主板1:主板到手时是上电自动开机,不跑马,换电源IC后跑3837。上显卡准备进系统结果卡死在INTEL LOGO处,按任何键无反应(键盘肯定没问题)重启按DEL,结果也进不了,下面提示有两行英文大概为:要按F12继续系统。下一行为:系统无法启动,找不到网卡设备。我电池放过电,没用,刷BIOS也没用,后来我换了南桥,也换了网卡芯片(此板网卡芯片为82526 BGA封装)都没有用,开机还是卡死在LOGO页面。测量各个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知道吗?
主板2:也是通用的主板,还是跑到38 37,但是这块不亮,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我该怎么下手啊?请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论坛上有档LOGO的检修思路,有没有按照别人维修成功的案例进行一下排除?

网友:
论坛上档LOGO的什么原因都有,什么硬盘,内存,光驱,南桥,北桥,键盘,鼠标。哎。。。看来我还是丢到垃圾桶里面算了

网友:
档LOGO的问题应该不是很难的啊,只要LZ下点心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cpu座是针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