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会清不亮

楼主(2010-05-10):
一块翔升P4M980T主板 同行送来的 说是清灰清不亮 上点测试 1.38  。1.2  2.5  1.8  PG1.2  BIOS刷过  还要查些地方啊

网友:
如果没有人为故障清灰大多引起的故障是由北桥或CPU座虚焊引起的,楼主用带灯测试仪看看座子和桥有没有虚。

网友:
CPU座子问题,如果仁兄说的是真的是拆下来清灰,造成的,90%就是座子,你把板水平对着你的眼睛,看看CPU座那一块是不是有点弯了。有的话就98%是座子了

网友:
忘了说,一般来说不用加焊的,只要把板用手反向把板轻轻板直,再上一些底总有挡片的那种775风扇,不要用原装的那种就行了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再不够紧可以底座与板之间再加上一层厚的双面胶。

网友:
cpu座 是带针脚的  这个板子有一个 问题就是上假负载 CPU电感响 上U就不响了

网友:
一般拆出来就坏,98%就是主板变形造成,和电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注意看一下吧

网友:
这种板子也就是CPU座子爱虚汗了

网友:
一般拆出来就坏,98%就是主板变形造成  恩这个赞同。。。。

网友:
诊断卡上什么灯不正常。先认真观查一下。。然后在一一查下去

网友:
时钟和复位测过正常嘛

网友:
还有你提过的供电地方对地阻值也正常嘛。

网友:
是不是除尘不小心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