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问题

楼主(2010-05-10):
鑫谷电源绿线3.3V  紫线5V 短接绿线
就是不触发 请问哪里故障

网友:
什么IC组成的电路?7500的话查8,11脚触发后电压变否,变查前级,不变查后级!

网友:
查主电源启动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查初级开关管 13009 b阻值 大电容分压电阻 494电路 339

网友:
不触发查电源管理IC啊,有没有触发信号,主开管有没有问题啊,这些你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