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主板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0-05-10):
ASUS M2V主板 进系统重启 显卡 CPU 内存 硬盘已换过 确定问题在主板 第一屏有提示 :Not Found Any Disk!!, Please Wait...- 然后就是到启动界面 就是有安全模式 ......和正常启动XP的界面 30秒过后没有正常启动而是重启 一直如此 ......

网友:
BIOS设下,,,,,硬盘线电源。。。。压桥慢慢试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不用CHOST版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