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649-m3 更换775座子后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10):
原来的故障:
             CPU不工作,压座子能跑码,换座子后跑码点亮。
客户用散件:                                   自己测试用散件:
           cpuD2.8 2M 800               cpu: CD 2.66 256 533
            内存:两条512
新问题:
挂上硬盘装系统。等GHOST走完后,到解压驱动的那一步,提示解压显卡,声卡错误,紧跟就是蓝屏。换自己的2.66的CPU再装系统一切正常。用客户的U,自己的板子再装,也是一切正常。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郁闷。。。。。。。。。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
内存:两条21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内存,看了2连也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看来是我小学没毕业的缘故。775的座子换的成功率不是太高,还是坏疑座没换好。或许别的地方有虚焊。

网友:
呵呵,已经更改。。。。。。

网友:
又杀了座子,还是一样。。

网友:
D2.8 2M 800的热量远比CD 2.66 256 533大的多,供电要求高,建议你查CPU供电电容和北桥是否脱焊或桥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供电电路我也考虑了,MOS管和驱动IC都拆下了打了阻值了,正常。主IC也换了。现在就有南北桥了没动了。手头上没有所以就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