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XP系统如何待机不关闭无线网络

楼主(2010-05-10):
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          网络适配器        网卡属性电源管理更改了    没有用

桌面属性    屏幕保护程序        电源高级更改了          没有用

有什么软件可以管理无线待机开启类?
或者谁叫我下如何在运行里面设置

网友:
网卡配置,电源管理---看图,把前面的小对号去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上面说了   那个不管用的       换了个XP系统还是不管用

网友:
已经叫我自己给解决了                  刚开指的时候想要答案所以把题目说是待机其实   下面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点桌面属性    屏幕保护程序   电源

第一步改
电源使用方案      {  关闭监视器  1分钟     关闭硬盘  从不     系统待机   从不  }
第二步改
高级        {笔记本盒盖时  不采取任何措施}

这样盒盖的时候无线还能照常上网  下载东西          监视器在1分钟内也就关闭了        也不怕浪费电脑使用寿命了

哈哈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叫我高了5天了

网友:
已经叫我自己给解决了

点桌面属性    屏幕保护程序   电源

第一步改
电源使用方案      {  关闭监视器  1分钟     关闭硬盘  从不     系统待机   从不  }
第二步改
高级        {笔记本盒盖时  不采取任 ...
引用 网友B:

这叫啥待机啊?开盖合盖也有损耗哦!  按你这种要求的话只要1分钟关闭显示器就好了。净整那没用的!

还以为真是待机的,过来学下,搞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更好的办法               我就照你的办

我已经等好几天了     我以前一直想的下载个管理系统网络软件类

关闭监视器:在办公的过程中,有时电脑操作人员会做其它事情的,这时就可以设置成多少分钟关闭监视器从而省电了。当操作员回来时只要动一下键盘或鼠标,监视器又会自动开启了,够方便的。
关闭监视器,只是让显卡不给显示器信号,显示器自然就黑屏了
但是其他的正常运转

关闭硬盘:电脑操作人员不用电脑或离开时间长时,操作人又懒于关机,回来时又可以立即用到电脑,因每次开机也要几分钟时间,所以在设定第一项关闭监视器的同时再过多少分钟就关闭硬盘从而省电。
关闭硬盘,是让硬盘低功耗运行

关闭硬盘是会终端下载的,关闭显示器是不会中断的

系统待机:如设置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还可以同样方法再过多少分钟后设置这项待机,以离开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等待操作人回来使用电脑。同样,当操作人回来后动一下键盘或鼠标,电脑即可使用。

系统休眠:操作人外出办事,又懒于关机或者忘记关机,用这方法很不错的,如设定两小时后进入系统休眠,其目的还是省电,这时电脑主机进入休眠,状态已接近关机,但与关机有所不同的是,从新按主机开关时,进入系统相比正常关机要快点,原因是计算机休眠时,它将内存中所有信息保存到硬盘上,然后关闭计算机。在退出休眠状态时,计算机会恢复到原来操作人离开时的状态。

如果需要长时间下载文件(Vagaa/BT/迅雷/...),那么以上几项功能建议这样设置:2分钟进入屏保;5分钟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系统休眠全设置为(从不),否则下载不到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都是同行给提点意见      我好学习学习            自己问的自己回答!

大家都多提些意见        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你那个确实不能算叫做待机。。 待机应该是硬盘和风扇是不转的。。   不过找到答案了 就好。。欢迎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