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0):
发现了很多机器都是,装系统的时候,刚进光盘那。。屏幕就是花的。机器没问题。只是读入光盘就花,遇到很多台了,一直没注意它。。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
有很多ATI显卡的机器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加载驱动文件

网友:
大多都是显卡引起如没按驱动

网友:
主要是制作驱动光盘的时候没有将显示的驱动加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