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O1-GT主板能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0-05-10):
我有一块捷波(Jetway)悍马HA01-GT主板的主板,空板时只能开机,不能关机。不知是那个地方坏了!开机路线是电源开关到F71882FG的80脚输入,从83脚输出到W8334G的6脚,从W8334G的7脚输出到电源插座PS-ON脚。能开机表示这一电路都正常。但关不了机!呵呵!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开机到显示,能正常关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电路中的三极管,门电路,IO,南桥均会造成无法关机的情况,跑跑线路排查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那个是桥问题【南桥】,你先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你的测试数据没有报全,W83304G的14脚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于门电路、IO、南桥有关系。

网友:
I/O或南桥不能给IO跳变

网友:
NF550的桥非常易坏,直接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