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的本子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楼主(2010-05-10):
HP nc6000的本子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一会掉电 然后按开关电脑正常进系统  这个样正常吗 ,每次插上适配器都要自己开机然后关机 在案开机键 能进系统没有问题   那这个本子就这个样设计的吗 高手们

网友:
这种现象是不对的撒 你看下小电池有电没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换个CMOS电池试设置一下时间试一下,再不然就是你那电源小板出问题了,刚好好手上有个电源板,要的话转让给你,,QQ23012286

网友:
这人真会做生意,自己打开查一下!

网友:
BIOS电池找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不行的话要换个南桥试试了  豁出去了哈哈

网友:
hp机器不上BIOS电池都这样,这是正常的,你换个电池就OK了。

网友:
大多数 机子不上 bios电池 插电源 都会 自动开机的

网友:
LZ的情况应该是NC6000的通病,把MAX1987仔细加焊一遍,不过要小心,不加焊好的话就会烧上下管的!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个。不上小电池。加电自动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补充一个,也有可能有人修过后估计把待机电压直接飞线引成开机电压,破坏了加电时序,造成一通电部分电路就工作;
还有开机电路中芯片或MOS不良或虚焊,开机时冲击电流造成自动开机。

网友:
12楼的正解,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LZ可以试试先加焊下1987,因为这个CPU核心供电IC,刚好设计在适配器插座附近,当你插上适配器一次,那么就意味这该IC有松动的可能!

网友:
这种板子不装电池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
没有上电池吗。

网友:
不装电池是这样

网友:
BOIS 电池没电了哦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它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本子修好了 刷了1.5的BIOS

网友:
hp的设计就是拔下coms电池就会自动加电的,是不是你的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也同意李振河的看法。

网友:
加焊1987不行在焊南桥

网友:
其他的机型也会这样么?除了HP的以外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我说过了机器修好了 刷了BIOS

网友:
等待楼主换南桥 看看 能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