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945PL主板CPU不过

楼主(2010-05-10):
七彩虹C.945PL主板CPU供电不正常,复位灯长亮。
所有的上管都只有12V输入没有输出,RT8802A没有件没换
把W83321G已经换过了
桥也焊了可是还是一样
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CPU没有供电,上管有12V,那G极有无控制电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是否正常,工作条件是否满足,请把实测数据(电压)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我也有一块,有12V但是没控制电压和输出。晕死了,电源管理都换过,所有上管都测过没问题,他的小IC也只有一个,我没配件换

网友:
对G极没有电压,S极也没有
D极有12V的电压
通常这板子换个83321就好了啊
可是换了两三个也没好。现在排针开机好使但是关不了,复位灯长亮,IO是8712F-S的
我有8712F-A的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网友:
8802A一个12V都没有
我看图纸上应该是有个12V的吧

网友:
我的观点是查一下RT8802A的PDF资料
检测RT8802A的供电端以及使能信号是否正常
个人观点

网友:
查 VCC VID  PG 信号 rt8802a开启信号 和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