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该怎样做数据恢复?

楼主(2010-05-10):
接到一块品牌机中的WD320G串口硬盘,听客户描述不知怎的就出现这样情况了:(D盘变成了E盘的光驱盘符,而原来的硬盘D盘符变成了光驱盘符,当打开时提示示格式化)客户想要原来D盘中的数据,客户自己还说这个硬盘实际是320G的,单位派给他的时候,硬盘分了两个区,C盘是298G,D盘是257G,当时客户还很高兴以为硬盘是500G的呢。可事实确是320G的,这说明客户第一天用的时候这个硬盘的分区表就有错误,只不过他没在意。我试过FDISK/MBR,DISKGEN(DOS版也WIN版都试过,)都不行。客户的要求是恢复出来后,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不要破坏文件夹,要不然有些他自己也搞不清了。请朋友们帮忙,在线等。

网友:
没看到盘,没办法帮助你。有时候数据线出问题也可能造成硬盘的容量不对。你说的仅仅是表面现象。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我都把硬盘拆下来了,接到我的机器上了。

网友:
肯定是分区表出错了,修复分区表应该会好的

网友:
是分区表错了,可是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windows 版的DISKGEN打开时,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最好是手工恢复吧。。。。。。。。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修复下固件吧,估计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固件的问题肯定是排除了,肯定是分区表的问题,具体原因待查,手工恢复应该不难!毕竟只有两个分区!干扰信息不是太多

网友:
用winhex分析下,看有否备份

网友:
只有先用WinHEX分析看看。。

网友:
不会用WINHEX

网友:
分区重叠了!就恢复第一个分区的数据就行了!diskgenius进去应该会提示错误的。建议winhex手工恢复!

网友:
用R-S那个软件恢复数据比较好!!试试吧

网友:
用易我分区表医生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用R-STUDIO很快就搞定了,如果你还搞不定,就找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