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ini pose卡的连线方法

楼主(2010-05-10):
买了个小测试卡,没说明书。
在网上找了,连线不成功。
主要是clk rst frame 这几个信号,应该接到哪,始终没找到,望高手解答,先谢了。

网友:
找到图纸 对应地一个个连接 一共是9根线 如果没有图纸 一般是在bios上找找 当然前提是你熟悉这个bios引脚

网友:
你要是连线,可以看下bios的引脚定义和mini pose卡上一一对应就行了,有些是往i/o上连的。

网友:
小弟这里有个mini pcie的数码卡的接线图给lz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热心的兄弟

网友:
给你一个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4# 小皮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