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外接有显 内接暗屏

楼主(2010-05-10):
asus z99d 外接有显内接可以看到asus logo 画面但是很暗 屏 高压板 屏线 都是好的 测高压供电 有一个2。8伏

网友:
刚刚修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灯管一头细白色线烧断了

网友:
你不想换灯管就换个屏看看

网友:
屏,高压板,屏线都是好的-------如果你确认了这一点,那就直接修主板的DISPON,有没有3.3V左右开启电压。

网友:
主要还是测高压主供电和3.3V的控制电压有没有。最好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查高压供电撒

网友:
亮度控制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亮度没问题,外接正常!应该就是灯管该换了!

网友:
另外搭个灯管到高压去试不就知道咯

网友:
直接从屏上拉一个 开启信号 不就好了

网友:
主板没问题,问题在上半部分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上面的电压都有没,都有的话,高压,要不就是灯管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下先

网友:
用好的 灯管来测试一下 高压条是不是好的   如果灯管 点亮的话  那就是屏里面的 灯管坏了    换灯管 OK

网友:
没电压过来。楼主不是说只有一个2.8V的电压么?显然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