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0-05-10):
小弟目前在
主板维修
,手头有块板。
华硕 P5VD2-VM
上CPU 诊断卡 点亮主板,诊断卡显示FF 不开机
我已经测过静态电压,CPU Vcore也有了CPU各个AD线也测过。时钟晶振也测过已经起振,复位还没查。
想请教下高手们对这类不开机的板下手习惯!
还有对我的建议,
另求下这块板
!
华硕
不开机
cpu

网友:
CPU本身工作条件,除了Vcore,还有时钟和复位,开机就显FF(CPU不工作)首先要查的就是CPU的这三个工作条件。
注:如果开机跑了一系列代码以后,到FF无显示的话,请把代码记下,我们尽量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