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释放的时候掉电!

楼主(2010-05-10):
一块AM2,是联想品牌机里面的!威盛芯片组!GHOST进去以后释放在看到WINDOWS的时候掉电,除了主板其它都换过了,班里面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点指导!
Windows

网友:
用联想带的原装恢复盘,一步一步安装试一下(分区清空,重新分区)。驱动可到联想官方网站,服务与支持版块下载,输入主机号可查询。

网友:
联想的机器必须先去掉隐藏分区,才能重新分区GHO系统

网友:
关键注意CPU的温度,可以进COMS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过CPU温度高掉电的,装系统就掉了。换个散热架就好了

网友:
查看一下传感器和io电路

网友:
看看 cpu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
硬盘是头是好的?

网友:
VIA的南桥芯片兼容性太差了,如果楼上几位说得都不行,先刷BIOS如果还不行
然后再测其它地方

网友:
楼上的我都试过了!最后顾客在外面换了英特尔的板子加CPU,我是没赚到钱,忙了半天!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分区的事
我也遇到过. 本来是联想的win7系统. 想换xp 死活 坐不上!!
不让go 格式化c。 不起作用 一怒之下 diskgen 分区全删!!重建! 保存后 ok!
(他的分区表和别的不一样! 有个特殊的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