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保护已解决

楼主(2010-05-10):
换下的一个杂牌电源,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明显短路保护。万用表量各脚,发现红5v阻值为零,拆开发现爆了6个输出级电容,全部换新通电还是保护,测量给5v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发现一侧为267欧,一侧为0,换上好的通电问题解决

网友:
哪一侧为0,哪一侧为267欧啊,能否说明白点啊???正常值应是多少,你给大家说明白一点,好让大家有个借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肖特基有多少个脚?想不通吗?

网友:
难怪大只佬训你  动动脑子再发问

网友:
不是我不动脑,我知道肖特基3只脚,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指肖特基的两只二极管,一只的电阻为0,一只为267欧。我只是觉得楼主发贴应写得详细点,别搞的模模糊糊的让初学者看不明白知道吗。你说一侧为0,一侧为267,别人可能理解为输入端为一侧,输出端为另一侧。 4# 我就是个传奇

网友:
我有个电源也是通电转一下就停,5V对地阻值27欧,不知正常否

网友:
不是我不动脑,我知道肖特基3只脚,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指肖特基的两只二极管,一只的电阻为0,一只为267欧。我只是觉得楼主发贴应写得详细点,别搞的模模糊糊的让初学者看不明白知道吗。你说一侧为0,一侧为267,别 ...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模模糊糊,其实想想就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性。1、在线测量。这个肖特基管一侧击穿,在线测试怎么量都是0。2、离线测量。三只脚用二极管档测共有6种组合,2种是无限大,2种是有压降(267欧),其他2种都是0欧。3、肖特基管损坏只有两种情况:烧毁或击穿。
综合起来,最后只有唯一可能性:肖特基一支击穿。
所谓的让初学者看明白,如果不知道肖特基是什么东西和怎样测量,这个帖子完全可以略过了。

网友A:
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模模糊糊,其实想想就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性。1、在线测量。这个肖特基管一侧击穿,在线测试怎么量都是0。2、离线测量。三只脚用二极管档测共有6种组合,2种是无限大,2种是有压降(267欧),其他2 ...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太有才了,我喜欢,我一句没技术含量的话,引出你那么多东西,呵呵,你真牛,功力深厚,连三只脚测量总排列组合情况都给详细说明了(离线测量是指拆下测量吧,用二极管档测有两种情况全为0,老大你没搞错吧,我可没测出两种全为0的情况,为0在线测会出现,因为线圈的电阻为0并联在两输入端,所以在线测两输入端为0,其他四种情况我认同),我等初学者应该明白了,再不明白,只能回家修炼内功,达到一定功力,再上来发贴,要不然可真不敢乱发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动脑筋。我昨天回复你的帖子想了将近5分钟。你可以焊一条线短路肖特基的一侧,来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觉得自己太多嘴了,到此为止。

网友:
我的这个帖子怎么引起了一场口水战,我说楼上的兄弟不要钻牛角尖了。肖特基二极管就那两边两个脚输出电压,我上面写的很清楚是5v阻值为零,肯定是给5v供电的这一脚击穿。击穿当然正向阻值和方向阻值都为零,人家说的离线两种情况为0也不错啊。你就把它看成两个连在一起的二极管就行,按照二极管的测量方法判断就行。

网友:
11# zzuzwf 兄弟,我把贴删了,我没想跟他打口水帐,没意思,只是他说我不动脑,有点气而已,一只好的肖特基(离线单独测量)怎么可能测出两种为0的情况,那不瞎扯淡,当燃你碰到的情况是击穿了一侧,离线测才会有为0的情况(他说的可能是你那只击穿一侧的测量情况,我误以为测一只好的肖特基了,叫我拿个好的肖特基短接一侧测量,我有毛病啊,我去测短接起来的两只脚干嘛,弱智啊)

网友:
11# zzuzwf 兄弟,我把贴删了,我没想跟他打口水帐,没意思,只是他说我不动脑,有点气而已,一只好的肖特基(离线单独测量)怎么可能测出两种为0的情况,那不瞎扯淡,当燃你碰到的情况是击穿了一侧,离线测才会有为 ...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用这么钻牛角尖的,不是这个情况就是那个情况啦

网友:
都是明白人,只是各人意思表达出来可能会导致误解,不要钻细枝末节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