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巴达克9600GT 怪问题

楼主(2010-05-10):
一个客户打电话来说他显卡花屏了,到了他家后,原来是在玩新蜀门游戏的时候定住了(鼠标可以动,但人物动不了),过了一两分钟人物可以动了,但是画面有点像大块的地砖铺成的。你要是切换到桌面,再切回游戏就一切正常了。我显卡驱动在官网下了,重装了还是一样,系统重做了也是。求救各位大虾了。 (这张就是我所说的像地砖一样的画面) 这张就是正常时候的两面。

网友:
你要注意网络问题。。。如果驱动出错会有个匡匡提示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还是用代换法试一下,换一个显卡来试,应当很容易确定故障点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你得拿到专业维修点去测试

网友:
我以前的9500GT也是这样  换个好的散热器试试

网友:
显卡也有机会,网络也不可少看。如果网络是丢包的话,也会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更换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换驱动试一下啊。换最新的驱动。

网友:
显卡的驱动,我到官网下了最新的,安装后,也是一样的有这种故障。

我手上现在还没有PCI-E的显卡,有的话,我早就换上去试试了。